XP下上QQ就死机,2000下不会。绝对硬件(已解决)

楼主(2007-09-01):
大家可能会说是软件问题,我可以保证是硬件,网卡换过N张,用PE都不行
那位老大知道是主板的那里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见过~!建议你问问张先生!

网友:
你判断是硬件问题的理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其他版本的WindowsXP操作平台,不要太肯定,如果你肯定你的QQ是硬件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你把系统时间调正确看看. 有可能是系统时间不正确.

我记得就在这论坛里也有人发个类似的贴子, 记不太清楚了~~~~~

或者直接清一下COMS, 然后再调整时间等项目~~~~~

网友:
觉得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换系统式一下,有些操作系统本身就是这样兼容性有点差。

网友:
楼上各位说得有道理,软件问题可能性90%以上。

网友:
要看你的键盘是不是USB的接口,如果是USB接口,哪就是你的USB接口和QQ的软键盘有冲突造成系统死机,和硬件没关系!

网友B:
要看你的键盘是不是USB的接口,如果是USB接口,哪就是你的USB接口和"QQ的软键盘"有冲突造成系统死机,和硬件没关系!

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是"QQ的软键盘"啊

网友:
系统有没有中毒!

再看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键盘是不是USB的接口,如果是USB接口,哪就是你的USB接口和"QQ的软键盘"有冲突造成系统死机,和硬件没关系!

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是"QQ的软键盘"啊

QQ登陆的时候, 密码栏前面有个小键盘, 你可以点出来, 用鼠标输入密码,其实就是和输入法点出键盘用鼠标输入一些字符那个一样

网友:
我认为是XP的版本的问题,小弟也遇到过,特别是一些简版的XP

网友:
换老版QQ或,,珊瑚虫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个人认为是硬件的可能性要多一些。
上次我把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的,QQ也换过。只要一上QQ就死机,硬件上,内存,显卡,硬盘也都换过。只有主板了。但最后客户不修了,最终结果也不太清楚。
如果有人修过这种板,请上传来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我原来有块Soltek 815主板, 不上网没问题,一上网就死机,开箱后发现主板电容鼓了多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在2000下正常  在XP下不正常 我觉得还是软件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找到,是显卡的原因,不是主板

网友:
不会吧,竟然是显卡的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感觉向软件版本冲突。。。。。

网友:
不是吧,,,显卡问题怎么会单单的影响到QQ呢,而其他软件运行都没有问题呢..不解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我的故障是一上QQ就自动下线,装了N次系统,换了全部的硬件,最后换主板就OK了,那是一个小宾馆的电脑,用的是一杂牌的板子,那些电脑基本上一半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板子还在保修期,所以没修板子,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我想不可能会是主板的问题吧,不管是杂牌主主板也好,

网友:
晕啊!怎么跑到显卡去了????高手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我遇到过,用的JUJUMAO板,只是QQ游戏黑屏重启,自己用原版重装就行了。好象是精英845D的板。。。

网友:
我个人认为XP和2000在运行一些程序过程中所占用的系统资源是有差别的,大家有兴趣做个对比:同样的配置内存为256M时开QQ视频在XP下就明显没2K流畅,同样状况下XP对电源的要求也高出一些,所以有时候电源也会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象上面说的显卡问题是不是驱动问题引起?我之前碰到过同一台PC在98下正常,XP到“欢迎使用”蓝屏,看似硬件问题(后来是换不同型号I/O解决,I/O本身质量没问题),实质上还是软件问题(BIOS对I/O的支持)。

网友:
我也觉着不是硬件的故障,是不是那个XP的某个协议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是绝对的USB键盘和QQ软键盘有冲突,但可以说有绝对的兼容性问题,这个问题就连QQ中心都说没办法,我的思路是说可以按这个思路去想想走走看!
有条件换个PS接口看看XP下上QQ还死机不,如不死,就可以断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2007-11-07):
如果说显卡引起的 不妨这样分析 原显卡耗电大 换的显卡耗电小 QQ是比较占资源的 尤其启动的时候 电脑会全速工作 引起电源电压波动太大造成的

网友:
原帖由
陈成效
于 2007-9-2 14:01 发表
问题找到,是显卡的原因,不是主板
显卡也能造成这种问题 谢谢你的分享 有始有终 以后问问题要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呢,谢谢下载呢
好文章的呢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 昏

网友:
QQ的 键盘保护 和 电脑的 USB键盘 有冲突 换个 PS2的即可解决

网友:
2000下不死,XP下就死,而且和显卡有关系,会不会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显卡2000和XP下的驱动是不同的,QQ和此显卡在XP下的驱动程序不兼容?
如果是这个思路,更新一下驱动,或者可以解决问题呢。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很经典的一个故障!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怎么没有答案??

网友:
电脑问题真是太牛了,没得说的,有时候语言是说不过去的东西~!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下吧,在另一个系统就好好的,硬件不会有问题。那就是软件了。

网友:
解决就好 虽说有点不大明白原因。。。。。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驱动出QQ的程序起冲突了,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