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告急!!!内存问题

楼主(2007-09-01):
内存通不过,主板诊断卡测试显示为:c1
此内存为二手内存,容量为256M,DDR266
事故原因:刚插上主板的时候能正常使用,过后,有一个月不在家,没有开机使用,回来后,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使用,第二次开机显示器点不亮,插上主板诊断卡后,显示为:C1
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进行维修吗?

网友:
你把金手指用橡皮擦擦。
不行的话换根内存再试试。
如果再走C1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把内存的金手子清洗一下,再插上去,式式。

网友:
回复问题:

                C1就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内存的故障. 卡上显示的数字也是辅助性的,C1只能说明是内存不过..和主板自检不到内存差不多...但内存坏了,也会显示C1

针对性解决方法: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内存的故障,找根内存替换法测试一下.这样可以确定倒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内存的问题! 如果换根内存,卡上能走到26,则说明是内存条问题
            换一根也不亮的话,就是主板问题, 查内存供电管和巢上的关键测试点的电压2.5V(如果再不知道内存供电管,楼主要学一下基础的东西.)

感觉说了一大堆废话....还是发出去吧~~

网友: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我遇到过内存供电不足跑C1的,是场管老化

网友:
4楼版主讲得很专业
原来是好的的话,一般是接触问题

网友(2007-10-06):
要先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然后看是不上颗粒出了问题~~~

网友:
班子是什么bios

网友:
先换一条内存试试啊!在看一下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