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楼主(2007-09-01):
我的显示器消磁按了没反应了,而且有怪事,显示器屏幕一定要朝北,朝其他地方屏幕四周就会变颜色了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消磁电路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一般是消磁电阻坏了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消磁电路有问题 一般换消磁电阻  必须朝北 应该朝东的

网友:
一是消磁电阻坏;二是控制消磁的继电器;三是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四是CPU不能发出消磁信号。

网友:
是不是消磁电容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