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4D 40G硬盘SF后全好装系统就坏的问题

楼主(2007-09-01):
如题,4D40G的硬盘,SF后MHDD测起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旦分区装系统前面部分就坏了,坏道红块就出来了。怎么做都做不掉。
重新挂起做SF  完后又全OK。以前都搞了几次了,今天翻出来问下大家怎么弄。

网友:
和我这个一样,不过我的是33号坏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我测起没坏
就不知道内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很遗憾告诉你,有个头不稳定了,砍头就好,如果是3头直接用MRT或者PCI3000砍,如果是2头就用PCI的3000关掉2头的全部段位,因为可能你不知道怎么重定义4D的主头,太复杂了。

网友:
好像是 2头吧
原来砍过三头,还是如此!
砍2 头  不会!!

网友(2007-12-24):
有的时候是板子和盘体配合不好,你可一下相同的盘体,配原配板子再SF一次,也许就可以了

个人看法........

网友:
找DSP的板来修

网友(2008-03-02):
砍头的话还有什么意思了,容量少了,修得就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