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pe1000-g cpu巨热

楼主(2007-09-01):
技嘉8ipe1000-g 开机cpu温度上升很快。工作几分钟70度。一刻钟死机或重启,电压正常。风扇换了几个,无效。800总线的处理器

网友:
测量过U供电没有

网友:
电压1.45,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刷下bios,然后换个CPU试试

网友:
p4 3.oc好难找,bios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啊!比较像U不好使了!

网友:
换CPU 再试!

检查 CPU旁MOSFET管

网友:
貌似有个信号会造成cpu温度高 明天回去看看~

网友:
刷一下BOIS
有没有可能是
CPU那的电源控制器芯片有问题?

网友:
如带温控功能的IO的话可能跟IO有关!

网友:
能跑码吗?如果不能那就是北桥供电的问题了。1.5V,今天修了一块865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遇到过   后来客户买了个100块的纯铜风扇    现在机箱也打开好久就不怎么死机拉
关注中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还没遇到过
类似的遇到过
不过那是CPU挂了

我觉得CPU工作温度不正常在散热和主供电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别的重要的信号或者什么工作电压不正常导致CPU无法正常工作,这样电流可能就偏大就会急剧发热

网友:
有些IO的PIN定义了监控CPU的温度,如W83627HF的102PIN -105PIN.请着重考虑IO.

网友:
我和客户联系过。考虑让他换个纯铜扇试试

网友:
换好的风扇是一方面!
我感觉和IO的关系也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