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跑49求助!!!已经修好

楼主(2007-09-01):
一片泰安服务器主板S2668,开机跑49,应该是内存部分的问题吧?内存供电正常,现在还发现只插1条内存在1或者3槽跑49,2或者4直接报内存错。测试发现内存后面有片1084CM输出才1.3V,我测试主板上面另1个地方也有这种管是1.5V。请大家出点意见大家研究下。

网友:
既然楼主这样问
我建议您不要修了
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服务器难搞啊,还是找比较专业的吧!要不然出问题就....
呵呵!

网友:
1084    5A 3.3V(OUT)

网友:
大家不要怕,此板已经被客户送我了。想整出来玩玩,上面还有2片至强2.0的U。

网友:
给我修,修好我用,呵呵

网友:
ding   ding

心在飞翔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发现内存后面有片1084CM输出才1.3V,
------------------------
明显是内存供电问题。
1、1084本体不良
2、1084周边阻、容不良,特别是内存供电电容。。。
你查查。

网友:
你的客户也大方哦.一块板加两个至强.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

网友:
是1个公司的,平时帮他们做维护,这个机器坏了后买了个新的,随便就把这个给我了说可以拆几个零件。

网友:
已经修好了,BIOS问题。

网友:
至强2.0的U 我都未试过呀,不知道快不

网友:
XP下没感觉,正在装2003

网友:
看来服务器主板出的49跟一般的主板的乱码差不多.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