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4a pro南桥时间晶振高电压

楼主(2007-09-01):
华擎k7vt4a pro南桥淋过雨水,不加电。时间晶振一脚2.8一脚无电压。我吹下一脚的贴片电容,电压恢复到两脚都是0.45,加电正常。我换上一个好的贴片电容,电压有不正常2.8,不加电。再次吹下,再也不行了。两个贴片都换了也不行。晶振和电容紧挨着。
    请大家费心

网友:
晶振和电容紧挨着南桥。

网友:
南桥下已经腐蚀了,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不知道南桥为什么会被雨淋???

网友:
应该重新BGA一次可以好

网友:
应该是SB有问题啦!估计要换了////

网友:
楼主!
检查 南桥温度

网友:
谢谢兄弟们,我没换过桥。也没有相同的桥vt8237,不知把南桥取下,再焊上--练习换南桥

网友:
南桥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Chinafix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翔说了,桥腐蚀了。你拆下装上不是白废功夫?
收块废板把上面南桥弄下来焊上

网友:
:) :) :) :) 学习了,不过我只有风枪,把它弄下来就不是件易事 :D :D :D

网友:
用酒精泡一下南桥 .. 有可能会有点效果

网友:
在焊南、北桥旁边的的小贴片元件时最好别用热风枪

网友:
晶振2.8V正常吗
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
酒精泡----管用。。。。欧K

网友:
清洁工大哥的清洁工作已经到消毒的级别,真的管用

网友(2008-02-14):
这种问题应该把晶体干掉 ,再想办法加热下SB,如果怎么加热都没有变化,谐振也换过了,那就悼念SB吧,如果发现晶体两断电压有变化,而且差不多,那继续加焊下SB,等冷切后看下晶体两断电压,如果有电压,而且差不多啦,那可能主板有救了,如果仍然是晶体一端没有电压,那就别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