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升技BG-72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7-09-01):
主板:升技BG-72
接口类型:478
故障:时亮时不亮
如果不亮时:代码卡显C0,
此种板修的少.望告之....

网友:
我认为478的嫌疑最大了
要是我 量都不量就换了

网友:
呵呵.如果能修好,还是修好啥

网友:
99%座虚焊 BG系列是由精英代工的 精英自己也各有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 座虚焊是通病 PCB板好像也比精英自身产品的薄弱 不知道是不是精英故意在捣鬼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不好搞的啦,楼主要有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