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调整后更模糊!

楼主(2007-09-01):
个人用hpc的显示器,现象模糊,打开后调整高压包附近的聚焦旋钮、效果不明显,后又调整偏转线圈附近的三个旋钮,现在效果越来越差了,请问高手,偏转线圈附近的三个旋钮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显像管老化了,还能调回来不?
显示器模糊

网友:
那个也敢动,能记住位置还行,要不就5555吧,我朋友的方正15寸也是模糊,调聚焦不见效,是方正的通病,以前有另1 台别处修好了,不知怎么修的

网友:
调一下四极、六极磁环看看

网友:
那些磁环是调节会聚的...不好乱动.

网友:
是双聚焦的话,就要慢慢的调,不行换个管座.应该不是新换的包吧.

网友:
换个高压包试试,我修过LG的调真后再模糊,换包OK.

网友:
你把会聚都调了,模糊与它是没有关系的,你调它做什么呀?如果在调之前做了记号的话,就䞽赶紧还原吧。要是没的话就不好办了。然后面细调高压包上的聚焦。如果不行按上面说的做-换管座或包。

网友:
重新调整YH等四个按钮后正常
YH YHc 行扫描调整补偿
YV YV-s 场扫描的调整补偿
配合偏转线圈的CRT会聚调整点
具体意思俺也不明白,大家以后可不要随便东这几个按钮了 !

网友:
聚焦不良最好不要调那些个磁环和DY上面的几个旋钮。
只调一下高压包的聚焦旋钮就行了,万一不行的话检查电路,不行就是包和管了

网友:
俺是新手学习了!
俺是新手学习了!这次就当一次教训吧

网友:
如果是我修一定是先把包给换了
如果不行再看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