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CB533cRT显示器接主机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07-09-01):
一台LG15寸CRT显示器,不接主机加电有LOGO自检画面显示,指示灯为绿色;一接主机,指示灯马上变为橙色,同时高压消失。
     故障分析:不接主机加电有画面显示,说明行场扫描电路正常,电源部分正常,尾板视放部分正常;接上主机,指示灯变为橙色,说明是MCU没有检测到HV信号,故障应该在HV信号通路或MCU部分。从先易后难的角度入手,首先拆开显示器,拔下MCU附近的插头, 逐一测试VGA的11-15P,发现13针不通,其中还有一个紫色线不通。为了确定是13针H信号不通造成的此故障,外接一根线,一端连接在信号发生器的13P,另一端接在MCU附近的紫色和白色线(分别测)。当接在白色线上时,显示器指示灯变为绿色,同时有图像出现,证明判断正确。
    不用再拆下麻烦的LG的铁底座了,只需要换信号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非常感谢............在这论坛学到不少.........

ahmclx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遇到过呀,不接主机,看起来一切正常,接上主机马上黑屏。不过,我把显示器拆开了,白忙活了半天之后才发现故障所在

网友:
LG显示器螺丝特别多,拆拆上上的好麻烦 郁闷死了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没有修好呢.是DELL的15英寸的,不接主机,显示器显白屏,下边的所有的灯都亮,接上主机以后,显示器立即黑屏,其他的灯熄灭,电源灯变为橙色.该机原来是能用一段时间,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上诉故障,现在是一点都不能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已经测过,行场信号线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