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D845BG)开机跑D4

楼主(2007-09-01):
有时又跑D1 还有D6,请教各位大哥。还有这种I/OS是LPC47M142-NC可以用172代换吗?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在这方面的精验欠缺

网友:
刷上好的BIOS马上好.

网友:
今天5片原装板  有一片bios是好的直接把好的刷到另外4片 全部Ok

网友:
INTEL板感觉就BIOS和专用芯片爱坏

网友:
跑D4不是内存检测不过吗?

网友:
刷BIOS吧!只是INTEL的板子BIOS不好搞

网友:
我今天刚好在一块主板上提取了这个BIOS,可惜我现在在家里不能发上来,看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上的几个兄弟,能不能把你们的INTEL原装板的BIOS共享一下。
我现在手上几个845PE和845GL的板没有BIOS,修不了

网友:
同意以上意见,刷BIOS,

网友:
夜雨十三天兄弟,贡献一个D845BG的好BIOS一用嘛

网友:
两块板都是同样故障,型号:D845BG,真是BIOS问题的话就请那位大哥给个好的BIOS吧。
还会不会是其他问题,其中一块板我折腾半天还点亮了几次,把BIOS换到另外一块上故障依旧,再换回来又是老问题了,急啊。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一定好,但是英特尔板刷不了,建议找一块一样的板子把BIOS资料提取出来再刷就一定OK,不过就是有些不好找

网友:
呃..BIOS来了...好的板子上提取出来的,可以直接刷

网友:
我要跟着您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Chinafix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呀,INTEL的BIOS真是难找啊,多么希望能多见到一些啊。

网友:
跑D4一般刷完BIOS就会好的

网友:
如果刷BIOS试过了啊   我建议换几个不同厂家的或位数不一样的内存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