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E不触发求助!!

楼主(2007-09-01):
开机排针上没有电压,是不是MS-5坏了。请教各位兄弟帮忙!
谢谢

网友:
此信号由南桥发出,经R341这个上拉电阻与3VSB相连。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6575  大多是5v转3vsb那个管子损坏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跑跑开机电路了,就从开关针开始跑吧!!!!!

网友:
排针没有电压是
紫线的5V没过去
一般是经过一个
三端稳压器1117
或三级管
变成3。3V
首先检查这条线路上的元器件

网友:
。。。。。。。。。。
飞翔已经告诉你了R341 去找个电阻 看SB3正常不 可能是这个电阻不良

网友:
开机针一针接地,一针经过一电阻接紫色5V,先跑跑吧

网友:
谢谢,明天再看下,有没有可能是MS-5坏了。

网友(2008-02-18):
飞翔不是说了吗,排针上的电压是从南桥过来的,他说的不会错的,毕竟是MSI的工程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