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的478假负载在INTEL原装板上不能触发?

楼主(2007-09-01):
最近修一片INTEL 865PE原装板,使用从欣欣处购买的新型478假负载,不能触发,翻看咱们论坛出的书,其中提到要把如图所示的两个针短接,可是接了以后,还是不能触发,哪位朋友有这方法的经验?(注,板子的问题不是不能触发问题,加上U就能触发,而是不跑码,想用假负载测一下PG和RST,可是假负载竟然不能触发)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搜了一下,发现老大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请试一下短接除了VID组合外,假负载上的如下几个点
A4+B4
A5+A8
AF26+AE26

一般来说,这样处理过后的假负载,上到INTEL原装板上就都可以加电了
然后再进行测量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假负载根本就没有做上去A4,B4,A5,A8这几个脚,看来还得想别的办法了。
再说一次,这论坛真的不错。

网友:
这当然是好论坛了,哈哈
SMSC的I/O比较特殊,那几个角必须要短接才可以触发的
恰巧你买的这种假负载没有连

网友:
这种新款假负载为什么不考虑dell/HP/intel板呢?就是多做几个脚而已,再加一个或者两个跳线,不就可以用了,真想不明白!

网友:
不是你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以前的卖几百,现在的卖几拾.不偷工减料怎么赚钱?!

网友:
哈哈  5楼有道理啊~~~~~~~~ 不过论坛确实不错!

网友:
不是你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以前的卖几百,现在的卖几拾.不偷工减料怎么赚钱?!
-------------------------------------
论坛提供的东西,也需要积极改变,世界变化快确实快。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新的出来了,旧的如何处理?谁来搞新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