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点不亮报警(已解决)

楼主(2007-09-01):
量好象GPU短路,高手看下电压和电阻对不,谢谢

网友:
8.6欧不算短路,查供电电路

网友:
谢谢,辉煌电脑,那我在仔细查供电电路。

网友:
阻值正常。但是电压偏低

网友:
解决后出来叫1声,哈哈

网友:
正在学习显卡的供电电路~~~

网友A:
图中并排两个管子,右面的软击穿,当我焊开下面的两个脚时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呵呵,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也希望大家都能把解决结果跟贴说下,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并排两个管子,右面的软击穿,当我焊开下面的两个脚时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呵呵,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也希望大家都能把解决结果跟贴说下,大家共同提高!

自己掉下来?是不是过热焊锡都容了啊?还是虚焊掉下来?

网友:
谢谢楼主发的帖子,偶记下这种情况了

网友:
看不到图,郁闷~~~

网友:
看得到图呀,看来你的电脑有问题,要不我给你修修? 免费的。

网友:
看不到图,郁闷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警告,不欢迎这样的回复
连续多贴这样的回复

网友(2007-10-01):
请教一下,图中的并排两个管是专为GPU供电的吗?
显存供电的是哪个管?

网友:
是的,上面的那个是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