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444三极管代用。

楼主(2007-09-01):
方正17液晶冠捷代工。高压板附近两个
三极管
D444。其中有一个短路,因为找不到相同管。所以求其参数和代用,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求助

网友:
参数 60V,12A,N 高压板MOS管 贴片 江苏维修网有卖我的配件都那买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我以为没有人回贴,机子我已搞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