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1):
今天修好了一台显示器,是保险丝坏了,换一根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器里面仔细听有一点点的哨叫声,是连续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志们有没有碰到过,是什么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
图象有没有伴有干扰?

网友:
要是有干扰的话就查查电源的大滤波电容,还有次级主电源和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看看是不是漏夜 了,要是没有干扰的话,通常就是变压器的磁芯松动引起的,用耳朵仔细听是哪个部位发出的,用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3楼说的很好。还有一个是电源和行扫描有没有同步?没有同步的话也会有声音,但屏幕上一般会有细纹干扰。

网友:
同步线不对那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非常明显的,画面干扰也很明显的。

网友:
要是有干扰的话就查查电源的大滤波电容,还有次级主电源和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看看是不是漏夜 了,要是没有干扰的话,通常就是变压器的磁芯松动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这里是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还有可能是行频过低引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先解决问题,要不然的话航管就要挂了

网友:
为什么会爆保险管?难道只是偶然超高的电压或是电流引起的吗?

网友:
查查那些个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
在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如果后级有短路性故障,电源变压器就会响.
以前见的都是行管短路击穿,这种现象有叫"行哮".但你的现象又不是行管的问题.

网友:
画面干扰没有,没干扰叫什么叫啊。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因为是烧了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