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杂牌15夜晶左边垂直四条线!!!

楼主(2007-09-01):
请教一杂牌15夜晶显示器左边四条坚线?据用户说听到一声响就有了四条线了!!!我折开看没有那里有坏的.怀凝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80%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80%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确定啊?不用找板和屏试的情况下

网友:
屏的IC坏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能修得好吗?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故障是屏和屏驱动电路之间的排线有接触不好造成的,根据液晶的显示原理,每个像素点是由行扫描和列寻址来控制的,像素点不加控制电压是表现为透光的,楼主的故障可以解释为是有4个列寻址信号没有传送到屏上来,可以拆开屏电路,用按压排线的方法来确定故障点,至于修复就看运气了,一般来说比较难修,连专门维修这个排线的地方都是修了不保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我按照这个方法去修好了一台三星的,真是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没必要修了,重新压线的很多很快就坏,而且坏得更多。

网友:
如果带线的LCD好修的话,市面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带线的LCD贱卖了,

网友:
市面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带线的LCD贱卖

网友:
插了试过的了没有用的啊!只有交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如果你换了还有的话 你就换图象处理芯片 绝对回好我修到是芯片坏的

网友:
这个百分之百就是屏坏了啊。。。。没修头了。。。。。深圳修也是多少钱一根线的。。。。不保的,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又出新线。

网友:
百分之百就是屏坏了啊。。。。没修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