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1):
一HPC十七寸液晶显示器,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就会出现闪屏故障,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小弟在这里谢谢啦!!!!!!!!!!!!
闪屏

网友:
二楼的,怎么样区别是屏闪还是灯光闪呢,看起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网友:
在闪的时间测一下电压稳定不。在看看屏线是不是松。

网友:
问题没描述清楚,怎么个闪?是自动开关机呢还是高压在闪?

网友:
先要测下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摸摸CPU,MCU的温度是不是有不正常

网友:
我前几天见过好几个这样的故障,是换了一个稳压二级管,板上编号ZD904。有的是这东西脱焊,有的是坏了,而且周围己经烧的很黄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稳压电路坏了,造成供电不稳,所以背光闪烁。

网友:
可以用代换法,先换个高压板,如果还闪的话屏的问题就多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