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品牌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7-09-01):
一七喜品牌液晶显示器只能显示上面的三分之一,下面就不能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看到你都是说的屏坏了啊>要说点能证明屏坏了的理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要靠经验了,维修多了你自然知道的

网友:
那请问原因是液晶屏里面断线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坏屏坼下来,根据液晶屏的工作原理,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下面2/3或1/3不显示是屏坏了?液晶屏的工作原理是行列扫描,在某一时刻行和列同时加有信号时,该点才会被点亮。

网友:
我这儿还有台HP的笔记本,也是屏坏了,下面1/3不能显示,上面2/3显示正常。如果有软件把屏幕改成1024*512不就好多了,也可以显示一个完整的桌面了。

网友:
其实很多屏幕还是可以修下的.就刚才说的问题,不是全部不可以修复的.我碰到过可以修复的.
屏幕型号是LTN141XB-L02 ,也是上面1/3处能显示.后来是换了8脚的芯片(经常修笔记本的哥们因该对这个熟悉的)芯片型号是AGZ N AF+,换了就好了.可以尝试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