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网卡上的黑色长方块写有GROUP-TEK字样的是什么

楼主(2007-09-01):
请问各位高手:
网卡上的黑色长方块写有:"GROUP-TEK"字样的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张老师 进来说下哈 急

网友:
那个东西不认识,见过没有考虑过。
知道了,叫数据泵。图片上写错字了。
[
]

网友:
数据泵是消费级PCI网卡上都具备的设备,数据泵也被叫做网络变压器或可称为网络隔离变压器。它在一块网卡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传输数据,它把PHY送出来的差分信号用差模耦合的线圈耦合滤波以增强信号,并且通过电磁场的转换耦合到不同电平的连接网线的另外一端;一是隔离网线连接的不同网络设备间的不同电平,以防止不同电压通过网线传输损坏设备。除此而外,数据泵还能对设备起到一定的防雷保护作用
--------------------这下你知道了,我也清楚了。
[
]

网友:
张老师你好,有QQ吗?
张老师你好,有QQ吗?我公司是专业做维修的,我是专业修硬盘的,有时间我们可以聊聊啊

网友:
我的QQ号是602025233
我的QQ号是602025233

网友:
我最近有个QQ了,但是别人的,对不起了。

网友:
防止雷击的,其实就是个隔离变压器。它只是看起来象个芯片,翻开看下就知道里面只是装了四个或个八个绕线电感。

网友:
LZ该不会想修网卡吧,网卡便宜修来没意义啊,再说维修主板的东西够你记的啦,不必知道的就不要多记了,想知道更多知识好是好,反正我脑子是懒的记些可要不可要的东西。学主板也要按流程来学,先要知道该先学哪些必要的东西,如果有多余时间开阔视野也是好的。
张老真是资历深厚啊

网友:
据本人所知GROUP-TEK应该是网络变压器的英文缩写,意为ADSL传输变压器,网口变压器等。

网友:
也不是修网卡 只是昨天见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但是不认识 所以想进来请教一下 我现在在学习主板维修 所以不懂的 和不知道 想多问问 总会有好处的

网友:
张老师的回答我很满意 在此谢谢 我昨天已经找到了 呵呵

网友:
在此谢谢
;P ;P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学习中 暂时不懂是什么

网友:
一开始我就觉的它应该是一个隔离偶合用的变压器,但以前听别人说过它叫数据泵,还有点疑惑,现在 明白了

网友:
也一直想明白这个东东,见过很多次,总是不明白,今天才懂。

网友:
学习了 跟着老师们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我迈出了学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