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求救?????

楼主(2007-09-01):
!!!!!CRT求救?????
一台lmagjic CT1772PF 17寸CRT显示器我以前修过是电源部分烧毁换过电源开关管UC3842A 和几个电容电阻修好了但有轻微的风铃叫声要用耳朵靠近显示器后面扇热孔才能听见,待机状态也听得见我觉得应该没事,图象及全部正常让客户拿回家了,大约用了半个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一般修都是只保修一个月现象是开机图象严重抖动屏幕边缘成波浪形状刷分辨率没用,电源+B 55V正常,搞了一天了一点收获都没有,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各位CRT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进.
显示器

网友:
主电源400V滤波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换过的一样+B也换过

网友:
有一个STV6888很汤手不知道是什么块子

网友:
我觉得电源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睇下视放板有无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