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09-01):
我有个15“寸的液晶,开机大约5分钟就灭掉了,按一下电源开关亮2秒钟又灭了,是高压条有问题吗?

网友:
我今天才修个联想19的故障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有问题的!!!也有可能是灯管的

网友:
绝对高压条,三四十换一条好了

网友(2007-10-09):
先试着代换一下高压条看看吧      一般都是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