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上来了,请教方正E2500BB主板的问题<修复>

楼主(2007-09-01):
今天花80块收了个故障的方正2500主板,<<含电池外壳什么的>>板通电正常启动,5V,3.3V.19V.CPU的1.5V都很正常.<<包括U的温度>>但板就是点不亮.卖我的人说机器摔过才不亮的!所以换了几个晶振,没有发现开焊什么的,接上硬盘光区反映都正常.查了半天没有思路了...请教大家?

感觉630开焊,但苦于没有专用的工具始终没有敢下手!认识一个朋友可以用风枪换桥.但求人太难. 前几天看着2500哪个郁闷.想想自己不就是修板的吗 怕什么修不好还修不坏. <<以前用风枪吹坏N个所以怕怕>>风量调到4.温度280开吹几分钟后试机还是那样.:L NND温度调到320那样仔细吹了几分钟但桥的锡没有完全化开.凉了试机一切OK.

桥630芯片最大可以承受多大温度????

网友:
现在不是正常拉吗?还查什么?

网友:
接上硬盘光区反映都正常还不正常?

网友:
:'( 屏就是不亮啊!!!!!!!!不知道为什么啊:'( :'( :'( :'(

网友:
谁帮我我送他3.3M的贴片数据..........3.3M啊.........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其实就是点不亮
1、你外接VGA的话需要用键盘的功能按键进行切换
2、摔过的要看主板有无变形、断线

网友:
你说清楚点,都么都正常,你是听主机发出的声音还是什么?图力显卡的话换一块看看,祝你好运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通电后除屏没有显示其他都正常.包括电压.光区硬盘的反映.刚刚又弄了下发现现在连开机键都不用按了,接电源自动开. 没有任何报警声.. 显卡是集成到SIS630里的. :'( :'( :'(

网友:
还没有解决..........

网友A:
跑码看看呀,穷嚎什么?

网友B:
板通电正常启动,5V,3.3V.19V.CPU的1.5V都很正常.<<包括U的温度>>但板就是点不亮.卖我的人说机器摔过才不亮的!所以换了几个晶振,没有发现开焊什么的,接上硬盘光区反映都正常.

你所说的这些是不是测出的:  一个是:没有19V  只有12V   二:U的温度是用手摸的吧.  可以开机不是32.768的问题.14.3的时钟没到AGP的如果没有的话一般过不了显卡....  再就看看AGP的AD线吧.可 是摔的没可能是AD线.是不 是给他们卖的人给................再就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看看呀,穷嚎什么?

什么都不懂,不要在这里瞎说.看明白再说话!你回家哄孩子去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通电正常启动,5V,3.3V.19V.CPU的1.5V都很正常.但板就是点不亮.卖我的人说机器摔过才不亮的!所以换了几个晶振,没有发现开焊什么的,接上硬盘光区反映都正常.

你所说的这些是不是测出的:  一个是:没有19V  只 ...

电压都是实测的!时钟用示波器查过都OK......AD没有打....绝对没有其他人修过.....现在感觉是630开焊!

网友(2007-10-01):
谢谢大家的帮助!机器已经修复.

网友C:
你谢谢大家,还算不错。
本帖楼主有3点错:
1。问题描述不请;
2。别人给的意见也不能算误导,出语伤人不对;
3。怎么解决的你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谢谢大家,还算不错。
本帖楼主有3点错:
1。问题描述不请;
2。别人给的意见也不能算误导,出语伤人不对;
3。怎么解决的你没说。

斑竹啊.2是我不对,3怎么解决我说了..在一楼

网友C:
你另起一行或弄明显一点行不?别人实在难于看到。

我没看清楚表示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另起一行或弄明显一点行不?别人实在难于看到。

我没看清楚表示歉意。

没有什么啊.你说的我也没有在意 今后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