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什么时候跑N3

楼主(2007-09-01):
请问一下 什么是跑N3 什么时候跑N26 他们需要备份ATA吗???????????

网友:
第一次见人发这么不明不白的帖子

网友:
一般ST盘在SA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盘有大量坏道或红绿可以从N3,,22跑
而且做完不需要回写ATA,但建议你还是把固件备份了
N50,,22是做完之后让他回到50级

网友:
谢谢3楼,我用的是效率源,他上面有N3 N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