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845D7F停下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7-09-02):
波音845D (PHDENIXBIOS) 从C1跳过26一直跑7F停下 显示器不亮 AD线阻值 .供电都正常 请教大家怎么修?BIOS会出问题吗 ?谢谢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那就刷下BIOS 看看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网友:
l楼上的,楼主说是从 C1跑到26又到处7F了,那您 说是不是过了内存????

网友:
过内存了 按理显卡都过了 没刷BIOS工具 我晕

网友:
已经修复 槽接口接触不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