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砍头问题

楼主(2007-09-02):
我用PCI砍WD的头,改了ROM里的磁头映射,但为何不能写入呀?老是报错 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大哥。俺帮不上你的忙, 俺累了,做个沙发,多谢.

网友:
看是什么ROM,27不能写,29可以,rom比较容易写坏。

网友:
不是容易写坏
而是操作问题
一般是不会写坏的
27是只读的,不能写

网友:
硬盘版块里有如何砍WD的头,找下吧!

网友:
是有点难,27是不能写,只可读!

网友:
有编程器就用编程器写啦,没有的话就只有费一块WD的好板,找个用29的ROM的好板跳安全模式,把砍好头的ROM文件写进去,把ROM芯片拆下来再换到原板上就OK

网友(2007-12-02):
为什么要砍头呀,最近论坛上发的贴子越来越奇怪了,好多是以前我没有听过的呀,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呀,

网友(2008-03-27):
我也是。。。。我以为是真的砍头呢。吓死人。

网友:
WD的砍头还是很容易的
29是不容易写坏的

你的是白盘还是黑盘?

网友:
我还没有用过PCI 3000 这软件 听说没师傅教自己修1000个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