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是主板上的那个电路坏了?

楼主(2007-09-02):
主板只能强行加电才行,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你看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一般不要低于2.6V,在看一下跳线是不是错了,正常的是1和2,如果不行的话开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用铁围住的那个电解电容换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加电的情况超多
1) COMS跳线没跳好
2) 电源有损坏
3) 南桥 I/O 门电路有损坏
4) 32.768晶振及谐振电容坏
5) 某些电压对地短路,造成短路保护
6) 开机电路损坏(如,开机针无3.3以上电压,开机的三极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里有用铁围住的电容?

网友:
哦!!!!!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如果真的是主板电路有短路,应该怎样才能够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的情况超多
1) COMS跳线没跳好
2) 电源有损坏
3) 南桥 I/O 门电路有损坏
4) 32.768晶振及谐振电容坏
5) 某些电压对地短路,造成短路保护
6) 开机电路损坏(如,开机针无3.3以上电压,开机的三极管坏....)

这个说得太全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倒,那是晶振吧?不是电解电容吧?

网友:
:L
看来要把电解电容做成这样厂家真的要花点心思

网友:
开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用铁围住的那个电解电容换下.,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不是10#说的晶振!

网友:
应该是32.768晶振

网友:
不开机的问题太多了,不句半句的说不清楚的。

网友(2007-11-15):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一个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