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G XP911W不开机故障维修办法

楼主(2007-09-02):
一台美格XP911W才买不到半年,原本是应该享受厂家质保的,但LCD出问题,小孩不懂事折过机,在里面捣腾过。嘿嘿现在不保了。我们维修LCD很菜,求大虾们解决办法,故障现像为:
插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就和没通电一样。电源部分桥式整流过后大电容测有300多伏电压应该正常吧?现在就是按键不开机,晕。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然后你再看看是不是那里短路,保护电路启动了。

网友:
问题在电源部分,仔细找找有什么可疑元气件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先查开关电源有没有输出12V,5V,有的还有3.3V的电压,:“电源部分桥式整流过后大电容测有300多伏电压”,这个不代表开关电源是正常的,按照你描述的故障来看,基本上是电源出问题了,建议先检修电源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U?倒。那不麻烦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儿不太懂,不接屏线插电会不会有问题呀?插屏之后空间太小不好检查。不插屏就是没有负载了?插电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欠级二个整流管后无输出电压。晕。初级有300多伏。

网友:
既然是检修不开机故障,可以不接屏来进行测试,也不用担心会烧什么东西,灯管不接都可以进行。
你说后级无电压输出,那么就先修好电源板,再接驱动板测试,初级有300多伏电压是很正常的,如果电源没有起振,或者是后级输出保护了,那后级自然就不会有电压输出了,修修电源板蛮简单的,修好后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