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9-02):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快华硕P4PE-X TE的板.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插显卡(换了3快.都是好的.Gforce4  MX440),第一次没找驱动能显示.找完驱动重启或改分辨率刷新率就黑屏和蓝屏。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怎么修啊?

网友:
查VDDQ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打AGP 的ad线 怀疑北桥空焊~

网友:
都没人教我 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啊!难道真的是北桥空焊。那我昨天那么久又白搞拉

网友:
换个驱动,也许是驱动不不行

网友:
北桥空焊为什么前几个显卡能上高分辨率,怀疑是显卡本声的问题.
我看我同事修好好多分辨率不能上高的先卡

网友:
我不知道是LZ的表达有问题还是您的理解有问题~
他都已经说了3块显卡都是好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机器可以正常使用的~
显卡不能上高分辨率什么问题?一般是显存空焊或者GPU空焊等~
转到主板上就是北桥空焊喽~

网友:
显示器还行吗?有无资源冲突?再就是硬件的问题了,主要是虚焊,显存、GPU、插槽、主板上的北桥。。。北桥的可能性不太,毕竟它不单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