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金长城17寸彩显

楼主(2007-09-02):
各位老大,小弟在线等,手上现有一台金长城17寸彩显(1770ED),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无问题,在行管上加一个灯泡可以点亮,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长城
电源

网友:
行管是好的吗
二次源有无正常?
有无行激励电压呀
[
]

网友:
行电路工作了没有?你做了哪 些检测,把检测的数据传上来。否则无法帮你的。

网友:
检查一下视屏板~~~~~~~~~~~~~~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把那个SW634的管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点,那个SW634可以用7NQ60E,BUZ91,2SK1179及电源管(我用此管)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