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WD硬盘的维修思路(转)

楼主(2007-09-02):
WD硬盘的维修思路

硬盘维修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修固件,二是做坏道。只要我们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维修思路那修起盘来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应许多网友的要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WD硬盘的维修思路!

一:上电看盘体转不转

1 不转        查看电路板的好坏,如果电路板坏就换匹配的电路板。(看板号、主芯片、电机驱动、DCM后三位数、有时              换板后还要把原板的BIOS换过去)

           看认不认盘

1>
认盘     检查模块和磁道。模块和磁道好的话就备份,在用MHDD检查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模块坏或磁道坏(-18-20经常坏)就找匹配的固件去写(如果模块用数据库里的固件写不好,可以用文件里的固件再写。如果磁道写不好就可以选 SA format 把固件区格一遍然后再写。如果还不行就 Calibrator 把数据校准一下再写。

2>
不认或敲盘→解决方法为:

;跳安全模式进去把零头关掉

:用短接法
1>
短接 E26 E19 (先把两个点用镊子短接好再开电,会敲1分钟左右,等到二,四灯复位后再拿开镊子)

2>
短接 E30 与地线 (只对16 bit 的盘有效)

3>
短接 E26 与地线
(
推荐 )

二:做坏道
查看G 如果G表里有缺陷就GP,归并磁道,再格式化。格完如果还有缺陷,少量的可以用我写的WD用探伤做坏道的方法做掉,也可以选择菜单Tools 下的Calibrator 执行里面的 USER校准,完后重建译码表,并格式化。

网友:
别的地方转过来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虽然很多的名词不清楚,先收藏好入了门再参考!

网友:
感觉好像不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