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GJ769F2关机瞬间烧电源管?谢谢(已修复)

楼主(2007-09-02):
一台联想LXH-GJ769F2现在的故障为开机一个小时左右,一关机就烧电源管,不知如何检修?向同行请教,谢谢,该机的为雷击机,一开始的故障为三无,后检查发现电源管(7N60)和保险电阻0.27欧/1W)及一个IN4148管烧,更换这些坏件后,能正常开机,而且关机也正常,只是指示灯常绿亮(直要一通电指示灯就绿亮,开机后也是绿亮,关机后指示灯也一样是绿亮.并且,在试机一个小时后,一关机就烧电源管.是不是尖峰电压吸收回路有问题,现在尖峰电压的电阻和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都是正常,只有103/2KV的电容容量有下降(测量显示6N左右)

把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电容(103M/2KV和331/2KV)和二极管(FR107)更换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

网友:
有可能是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对于这部分电路我一般都是进行全部代换。因为这几个元件往往用表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把尖峰吸收电路的元器件都换了

网友:
可能是消磁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通常开关管G的电阻也烧了的,你有没有仔细看?一个33欧的一个应该是62或200欧的

网友:
把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电容(103M/2KV和331/2KV)和二极管(FR107)更换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

网友(2007-10-16):
请高手能不能帮我说说:电容(103M/2KV和331/2KV)和二极管(FR107)具体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