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GJ769F3无显示故障

楼主(2007-09-02):
该机开机通电指示灯隔两秒闪一次且伴有磁的一声,听见磁声响的时候机子有高压,经检查更换高压包后故障依旧,在断开二交电源和断开高压包到电源的行脉冲感应信号线的机子有图像,但图像变大....  该型号机子我现在接得了两台,故障一样.现无法修好..请求各位大师有哪位修过此类故障的机子,请给个指点吧~~~~!!!!!!!!!!!!!!!!

网友:
该机开机通电指示灯隔两秒闪一次且伴有磁的一声,听见磁声响的时候机子有高压,经检查更换高压包后故障依旧,在断开二交电源和断开高压包到电源的行脉冲感应信号线后机子有图像,但图像变大....  该型号机子我现在接得了两台,故障一样.现无法修好..请求各位大师有哪位修过此类故障的机子,请给个指点吧~~~~!!!!!!!!!!!!!!!!

网友:
二交电源是不是二次电源,请问断开了二次电源为什么还会工作?你是怎么断的请说清楚好吗?二次电源和反馈绕组只断开其中一个又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大概是二次电源过载~~~但还要你说清楚一点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就是不给二次电源工作,我是把次电源管取走,如果只断开二次电源故障还是依旧的,必须还要断开高压包到电源的行脉冲感应信号线了才有显示的

网友:
不知有哪位大师见过此类故障???请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源接行频反馈那一路正常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联想显示器,和LZ完全相同的故障,我查了,二次电源没工作,断开行管电源后指示灯不闪了,但二次电源电压还是只有60V,今天搞了一个多小时没搞定,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