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星Pro266 Master主板BIOS界面定格死机

楼主(2007-09-02):
此主板各项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
故障现象为冷开机以后随机会出现V星的开机界面的时候定格死机
鼠标键盘都无作用
有时候则能进入BIOS设置界面,但是活动一下键盘可能就当机了
有时候进入BIOS设置界面,并且正常的设置,但是一保存重启就黑屏了,复位无作用。
有时候进入BIOS界面还会花屏,或者界面里没有任何选项并且死机。

如果保存以后死机只能关机BIOS放电然后再开机,不对BIOS进行放电操作就会一直当C1

已经换过IO并且取下了75232 声卡等可能影响IO工作的器件试过 现象依旧

原来主板是进入BIOS无法设置,设置就会当机,但能忽略错误按F1进系统,但是不能在系统里运行大型程序,只能看看电影,而且极易当机。
后来更换了14.318晶振还有32.768晶振以后主板一切正常了,现在过了两个月故障又出现。

已经修到无思路了,怀疑SB不良或者虚焊。没有刷过BIOS试过,但是估计应该和BIOS本体无关了,因为有时候还可以进入到硬盘引导的界面。
希望各位兄弟给点思路
在此谢过

网友:
32.768及谐振电路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BIOS资料有问题也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更换新的晶振和谐振电容。如不行的话。烤(洗)SB

网友:
更换晶振,如不行,刷个BIOS试试,还不行,烤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帮忙分析

已经更换过晶振以及谐振电容了
南桥也冲洗过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正准备刷BIOS 不过估计应该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
不出所料
刷新BIOS故障现象一样

飞翔大哥在哪儿?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刷BIOS无用
准备杀SB

网友:
看LZ杀桥后的结果!呵呵!

网友:
键鼠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问题比较怪   等待结果

网友:
鼠标是PS2口的
鼠标的滤波电容已经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加焊看看!只是建议.呵呵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我还试过硬盘有问题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
我建议SB下BIOS,我和楼上一样,就在昨天碰到了硬盘坏,也引起了这个故障。

网友:
确认是南桥引起的故障
重做SB后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