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掉电

楼主(2007-09-02):
求助华硕P4C800掉电 黑屏问题:运行大游戏 也不算是很大(热血江湖 奇迹世界这些)不定时黑屏或者断电 天热比较严重,有时候是进游戏就断电,有时候几个小时 或者半天才出现(在人物选择后进入游戏的时候断电现象最多)。排除了散热问题。更换过除了主板和硬盘外所有东西。硬盘也上到别的机器上使用一直正常,机器也没超频,

网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的话,这个故障还真不好找,据楼主的说法,是能进系统,运行一段时间然后黑屏,或者断电,是不是主板上有温控芯片,那样的话把温度调高些,应该可以

网友:
换过内存和硬盘试过吗

网友:
除了硬盘(硬盘现在在别机上使用正常) 其它都换过. CPU温度也是控制在50度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你的跳线是否正确。有时候无意间你跳线不对,把CPU超频了,进系统正常,但执行大程序会死机或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