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注:一台明基A770彩显场幅抖动问题......

楼主(2007-09-02):
开始以为场块子TDA4863稳定性不好,换了一片还是一样的,谁后把场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请问再查哪里的电路啊?
问题

网友:
程序损坏也说不定

网友:
对,刷个EPROM可能解决了。

网友:
考虑到摩尔纹没有呢? .

网友:
开机时,场幅小,只要一按菜单键退出,场就出现上下大幅抖动!会跟前级的TDA4856有关吗?

网友:
TDA4856的12,13脚只有0.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