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VP-480编程器 有没有用过的说下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2007-09-02):
刚买的威龙VP-480编程器.刷不了BIOS 急死我了!!!有哪位大哥 教教我啊! 先谢了 !!!(最好有图参考)

网友:
怎么会呢 我用的是280 就可以啊
你的转换座 还有 BIOS型号设置的对吗

网友:
版本选择开关按下去了吗?

网友(2007-10-19):
我还没有用到编程器 .看看是怎样的哟

网友(2007-12-25):
我也看看~~480的有什么新东西~~

网友:
什么现象,有什么提示?排除你的配备的问题了吗?
只按你所说的,没有人能帮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