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2007-09-02):
有一块板,换了N个MOUSE,不是有个键不可用就是滚轮用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是想说键盘和鼠标的滚轮用不了吗?那换MOUSE又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肯定是鼠标的事,拆开看看

网友:
除了鼠标本身就是那个插座不大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座..........

网友:
先清洗,再换座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原因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鼠标,或清洗一下接口

网友:
不是有个键不可用就是滚轮用不了
------------------------
在确定不是鼠标的问题后,就可肯定是MOUSE接口电路问题。看看排阻、排容,一般是电容坏,去掉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不是鼠标的问题,就肯定是MOUSE接口电路问题。检查一下排阻、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