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CPU无时钟信号,如何修?

楼主(2007-09-02):
主板型号是P4XB,P4X266A芯片组,IO W83697HF ,BIOS  W49F002

可以加电,不跑码。

加电瞬间诊断卡的RST灯会亮一下,FRAME/IRDY灯不亮
上假负载测量,其他信号都正常,唯独CLK信号没有。
按压北桥、CPU坐开机,故障依旧。
全板无异常发热。

另:我买的DDR内存打阻止卡,在158 156 153pin等位置标的是AB,不知道这个AB代表什么意思?
在正常主板上,这个AB位置的电压一般为0.75-0.8V,而目前这块板上测得AB位置的电压为0,其他内存电压、时钟的测量结果都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没有跑线路?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座空焊和NB故障点大点,不过你都试过了,呵呵....

网友:
建议跑线看一下。别嫌费劲。呵呵。

网友:
怎么个跑法?
跑不来呀

网友:
楼主提到没CLK信号,测一下相关槽上有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
查时钟自身工作条件,追线查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我测PCI 内存槽上的CLK信号都正常
AGP上的测量结果为75MHZ,这个应该是66MHZ吧,高了点

网友:
CPU没工作,查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最近遇到两块跟LZ一样的板子 CUP无CLK  也无思路 放桌子里给小强做窝那  求思路 简洁点的

网友:
测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时钟,如果没有就重点测时钟芯片,和它的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