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屏幕抖动

楼主(2007-09-02):
接修一台现代17寸显示器,型号是F783,故障现象是开机后整屏抖动,伴随高频啸叫声,屏幕的左右两边各有3寸左右宽的幅度抖动特别厉害,我怀疑是行上面的问题,听声音好像是行输出发出来的,然后查过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电源滤波电容,都未找到故障点,行场扫描集成电路型号是TDA4857PS,求教各位老师,现在该怎么着手修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TCL的显示器,开机正常,但到桌面1024 768 就整屏抖动.800 600没事但行副小,调到最大还是不满屏呀。

网友:
不接主机也能听到啸叫声的跟分辨率和刷新应该没关系吧?
而且接上主机后幅度满了的,不管是行幅还是场幅,亮度看起来也正常。。。

网友:
电源有寄生振荡会产生相同故障!

网友:
程序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
行电源检察了没
行电源不良也会影响行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