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不完整,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7-09-02):
今日遇到一磐正主板。775平台,有PCI-E AGP插口,型号忘记了!故障表现为:开机显卡可以通过有画面。内存、IDE都可以检测。但到下一画面无法显示,只有一光标在左上角一直闪动。代码当75,刷BIOS、更换CPU、PCI-E/AGP/PCI显卡无果。进BIOS里自身的刷新工具一直无果,当机!按DEL无法进BIOS,也是黑屏,一光标闪烁,当机!用最小系统(CPU、内存、显卡)故障依旧!检测主板各个测试点电压正常。现在无思路了,各位兄弟有何高见?

网友:
问题似乎应该在硬盘上,用diakgen重写MBR试一下。

网友:
回张老:我用最小系统,故障一样!

网友:
浪子 ,应该是硬盘和系统的问题!可以试着重装个系统看看,用GHOST做的会经常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对啊  有很多GHOST 版的XP 就会出现LZ的情况

更换一个确认是好的硬盘 用安装盘 一步一步的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换掉硬盘和硬盘线。感觉硬盘或系统的面大。不想板子问题。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浪子,感觉应该电源管理问题.更改一下电源管理模式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修过三台,都解决了.希望你的也和我遇到的一样.

网友:
sk ce 也可能是内存呀

网友:
应该是硬盘和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大家的建议我谢谢了,我再补充一下,我只用主板、CPU、内存、显卡点机故障依旧。无法进BIOS一按DEL进入画面就是左上角一光标闪烁,当机!看来我要改改内容了。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档硬盘了 已经认到硬盘了 但是自检的过程没有正常移交给操作系统、
一般是硬盘系统问题或者主引导记录有问题~
换硬盘 换数据线 用光驱启动看看~

网友:
楼上的,正常的应该是BIOS检测主板上的最基层的设备如:ACPI、PCI、内存详细列表等。然后才交给系统引导。但此板故障是根本无法自检下去,还没有到系统自举。我怀疑跟SB有很大关系!因为这都跟SB有关。

网友:
啊是不是主板与显示器不兼容啊。

我遇到一个品牌机是新月的,送修时是主板坏了,原为815的,考滤到升级,换了个845的,谁知到户主家里,装上后显示器显示一条一条的黑横线调刷新率与分辩率都不起作用,而搬回后在我的显示器上一切正常,无耐把主板又换了个815的就正常了。 郁闷啊。

网友:
是板子有问题了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电容坏掉引起的。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清空BIOS和刷新BIOS看看

在工作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很怀疑IO和SB

网友:
一步一步安装系统即可解决

网友:
没有自检完成,一般是BIOS或SB不良
既然重刷BIOS无果
那就更换BIOS芯片,再不行就只有更换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