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无显码,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7-09-02):
机器故障:
  没有自检不能开机,主板诊断卡无显示代码。
排除方法:
  换了CPU附近的两个3V电容和内存旁边的一个二级管,再开机,正常。
现有的问题:
  虽说正常了,可是系统不能用,会蓝屏。我给他装新系统。换上新的内存,新的光驱,新的系统盘(这些在其他机上测试可用),可是,往往GHOST到一半或几分之几时,就停住了,不继续GHOST了。我用MHDD测了硬盘,无误。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再试,问题依旧。
请问各位高手,这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主板的各项供电正常吗  你更换的二极管 是开路了 还是短路 了

网友:
换的元件 型号参数是否相同!

焊接元件 注意静电!

网友:
先要确定主板无问题,再考虑系统的事!

网友:
哪有3V的电容呀.主板上最低是6.3V的

网友:
把内存边上的三极管再看看

网友:
送到泉州去请专业的修了.他回复说问题大了.

网友:
这样纯江湖的修法真让人郁闷~
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不知道就去新手区看帖子~

网友:
问题出在主板上.搞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问题导致硬盘装不了系统.最后是请客户换了块新主板,嘻嘻,就这样轻松搞掂.看来,修东西,有时不能太对不起自己啊.实在划不来时,不如建议顾客换了得了.呵呵........
当然,做为技术研究,还是想知道各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硬盘装不了系统吗?期盼中,盼高手与专家释疑!

网友:
今天我店里也碰到一个硬盘做不进系统的     问题是在分区的时候使用的PQ分区    分区完后   主磁盘未激活    激活一下就可以做进去系统了

网友:
我知道,CPU也能导致装不上系统,我就遇到过一个,看来楼主的这例不是,极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修整机,要先软后硬啊,这是当然,现在的病毒又狠!晓得是什么新的变种.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板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