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板

楼主(2007-09-02):
小弟有一张845GL主板,开机CPU风扇正常运转,就是显示器不亮,没有听到“嘀”的一声,插上诊断卡,诊断卡显示为“00”/“FF”,北桥芯片发热,烫手。请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是什么问题,在此谢过!

网友:
cpu没工作!检查工作条件!
既然NB烫的话也有可能挂了!
建议你把详细的资料写上来!

网友:
建议看点质料再来问比较好  不然这样不好回答

网友:
我也觉得经验不足,我再看看要怎么说才能够说得具体些!

网友:
NB是触发后发烫还是插电后发烫,请楼主说清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