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9-02):
40GMT在CMOS里可看到硬盘,在装系统时就找不到。用检测工具也是找不到。这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硬盘

网友:
请看一下序列
请在CMOS里看一下序列,如果看到的序列除数字和英文外有符号就是硬盘固件问题

网友:
如果看到的是ROMULUS说明固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