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9-02):
一朋友的机器,开机后在自检第一屏显示出cpu型号后就停住不动,按键盘也无反映。我开箱用最小系统反而点不亮,post卡跑C0-C1-C3-25(phoenix)停住,把内存等擦试之后现象依旧,由于没带工具,准备改天再弄,走前把硬盘光驱插好,机箱盖了,一按开机,机器一路跑进系统,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切正常,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最小系统反而还点不亮?cpu是CD2.8G,内存DDR400 256M×2,主板msi-P4M800,南桥VIA8237,集成S3显卡

网友:
北桥虚焊,明天再去按按试试.

网友:
卡跑到25,98%是鼠标键盘接口问题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PCI设备?这个会影响跑25。也跟你重新插拔有关。

网友:
按压了南北桥和cpu座子都没问题,没有pci设备,奇怪的就是当插上硬盘光驱,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