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02):
今天遇到一块磐英5P5E USB的电压有但是插上USB设备没有反映
问题
USB设备

网友:
量阻值 量48M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BGA坏是量不到点的

网友:
LS的说得我直迷糊。LZ你查有无5V供电?D+ D-就要打对地阻值了。还有就是是不是所有的USB口都不可用?如是的话多半是SB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