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主板开机花屏。哪位老大指个方向

楼主(2007-09-02):
开机就花,有时候是过一会花。不会弄了,求教求教。
换过内存供电管,现在主供电是2.3V,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吧,手头上又找不到别的试
主板
技嘉

网友:
洗下桥,换条兼容性好的内存

网友:
内存电压可高不可低,2.3V决对是不行的。先把内存电压弄OK

网友:
3Q,我先试试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洗洗就好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主板花屏,一般都是内存方面出问题,换条好条存试试,支持三楼做法

网友:
同意洗内存条
如果不行换个单独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