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V,北桥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7-09-02):
华擎865GV,开机北桥发烫的问题,发现内存供电管有烧糊的痕迹,换了此管,上电测试北桥发烫好了一点,可以此管烫的厉害,以为管子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是不是北桥挂了?
问题

网友:
没人给和意见吗``

网友:
你总该说U能不能工作吧???
大家都是晕的怎么回你啊?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点不亮吗
其他点的供电测了吗

网友:
和正常的板对比内存VDD AGP VDDQ的阻值
怀疑北桥不良

网友:
上CPU试试啊。有的板不上U,有些管子就热

网友:
有的板子就这样,你这样说的太模糊,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量一下管了对地值,百分之九十是北桥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北桥
我先问一下,给内存供电的管子的型号,根据维修的经验,可以说不一定是北桥

网友:
有的板子是两个供电管,应该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