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块845应该是南桥挂了但奇怪的事........

楼主(2007-09-02):
艾威845GL不触发.查IO的67有低电平发出.但73脚没有S3#信号.RTC正常.拨开73脚再测还是没有触发信号,无意拆了3.3V连S3#信号脚上的1个10K电阻,在按开关的时候看到有个瞬间的低电平,但不能保持(就是说瞬间0又回到3.3)我把73脚焊回去再按开关呵可以开机.S3#信号不是得触发后一直低电平才有效,高手接招.

网友:
S3#信号?
是什么啊?

网友:
73脚是接南桥输出.72脚是通电源绿线的

网友:
没这么查过,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拨开73脚  请问楼主是怎么样做到的,谢谢啦!!

网友:
相当于是人为给73PIN一个信号,导致的开机,

网友:
cf 对

说的对楼主说的对说的对楼主说的对

断箭 -8 恶意灌水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好象没什么可说的了  学习~~~~

网友(2008-03-24):
个人觉得SLP S3在开机时只要有跳变就行.说明南桥已经和IO通信了.电路设计不同,不可能每快板都一样的.但是LZ把电阻拆掉就行.实在令人费解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电阻被拆之后按开机直接或间接把南桥的复位电路给初始了..重焊回去就变好了.

网友:
正常电路, 在触发后 SLP_S3# 须保持高电位, 除非是STR (SUSPEND TO RAM) 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