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CRT乱跳菜单

楼主(2007-09-03):
我有一台联想的17CRT显示器,开机后菜单乱跳,我问我师傅怎么解决他说这是联想显示器的通病,可就是不肯告诉我怎么修,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换菜单键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这是联想显示器的通病?CPU供电呢?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按钮是否漏电,如按钮是正常的可考虑CPU或存储器

网友:
这个我修过...
写过数据就OK了
不过我想说一下 ,你那师傅就比较小气来

网友:
看一下显示器的OEM生产厂家,如果是飞利浦生产的,这是通病,只需要更换菜单开关按键就可以解决。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按钮是否漏电

网友: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网友:
简单方法是:先把按键全部取下,如果还跳,就刷ROM,最后就判断是MCU的问题啦